[其他]
MCU修改程序存储地址的常见方法

楼主:
有时候,我们不想让程序存储在起始的位置,比如我们有一段bootloader,对应的app(应用程序)存储的位置就会有一个偏移地址。
那么,我们如何让程序存储在指定的偏移地址呢?
下面结合STM32,讲述在Keil和IAR开发环境中设置起始地址0x08010000的方法。
Keil配置方法
打开工程目标选项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Target。
修改目标ROM起始地址。如下图: 说明:1.勾选的IROM即对应的存储区域;
2.起始地址(Start)和大小(Size)根据你实际情况进行配置;
IAR配置方法
类似方法,进入配置界面A.进入配置界面:Pooject -> Options -> Linker -> Config;B.勾选上“Override default”;C.点击“Edit”,修改ROM起始地址为;D.点击“Save”保存(第一次修改后,xxx.icf文件名和路径都选择默认)。具体如下图:

验证代码存储地址
对于STM32芯片来说,可以直接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或者STM32CubeProg)工具读取FLASH数据验证代码是否存储在相应地址位置。
其他厂家芯片可以使用对应可以读取FLASH数据的工具来验证。
如下图:
从上图可以看见,代码是从0x08010000 起始存储的。查看前面的存储区域,可以发现数据全是0xFFFF,也就是说没有被代码占用这些扇区。

网友A(2024-06-19):
如何确定程序起始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