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定时器频率

楼主(2024-06-18):
定时器stm32f407的频率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csdn1940873425/article/details/139621171

网友A:
这个超频怎么样

网友B:
时钟源:APB1时钟(通常是系统时钟的一半,最高为45 MHz,具体取决于系统时钟频率和PLL配置)。

网友C(2024-07-31):
STM32F407 微控制器有多个定时器,每个定时器的频率可以通过其时钟源和预分频器来配置。

网友C:
在 APB1 预分频因子为 1 时,最大频率为 42 MHz;在其他情况下,最大频率为 PCLK1 的两倍 (84 MHz)。

网友C:
HCLK(High-speed Clock):HCLK是系统主时钟的频率,通常是通过PLL(锁相环)来提供,频率范围通常在72 MHz到180 MHz之间,取决于具体的配置。

网友C:
APB1和APB2总线时钟:STM32F407有两个时钟总线,APB1和APB2。定时器的时钟源通常来自这些总线。
TIM2, TIM3, TIM4, TIM5:这些定时器通常使用APB1时钟源。
TIM1, TIM8:这些定时器通常使用APB2时钟源。

网友C:
定时器频率计算
APB1总线时钟:默认情况下,APB1总线的时钟频率是HCLK的1/2。
APB2总线时钟:默认情况下,APB2总线的时钟频率是H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