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K8U6编译下载程序没问题,一调试就自动跑到0xeffffffe地址

楼主(2024-06-18):
创建了GD32E230K8U6的工程,写了一个简单的gpio程序,编译下载都可以,但是一运行调试就会自动跑到0xEFFFFFFE地址,不能跑到main函数的断点,jlink提示信息是:* JLink Info: T-bit of XPSR is 0 but should be 1. Changed to 1.请各位大侠出个主意,上网搜到的办法都没有解决

网友A:
下载正常运行吗?

网友B:
你就单独用了GPIO么?没有什么printf之类的重定向吗?

网友C:
这jlink的信息提示你了,应该给XPSR配置成1,这个是啥寄存器?

网友D:
T-bit of XPSR is 0 but should be 1: 这句话指的是在处理器的特殊寄存器XPSR(Execute State Register)中,Thumb状态位(T-bit)的值为0,但应该是1

网友E:
是不是你哪里配置有点问题?

网友F:
我觉得你可以把RST的引脚接jlink上试试,也许会有奇效

网友G:
如果你需要手动控制这个位,可以使用调试器的命令去设置XPSR寄存器的T-bit位

网友H:
如果你担心这可能导致未来的问题,可以检查你的程序或者编译设置,确保程序开始时就处于正确的执行状态(Thumb或ARM)

网友I:
如果你使用的是某种调试环境或IDE,可以检查其设置,确保它们配置正确,以便在调试时处理器处于正确的状态

网友J:
一般建议是直接忽略,话说,忽略之后能进到主函数吗?

网友K:
就是之前我遇到过类似的,进不到主函数是因为初始化没有systeminit()这个函数,也许你看看你是不是也缺了什么函数呢

网友L(2024-07-31):
中断向量表(IVT)设置正确,并且它指向了有效的复位处理程序。在一些情况下,如果中断向量表被错误配置,可能会导致启动到意外地址

网友M:
初始化的问题吗

网友N:
检查启动文件(startup.s)中堆栈指针(SP)的初始化是否正确。确保堆栈指针指向正确的RAM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