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开发板换脑?虽说曲折,但也没那么难。

楼主(2024-06-18):
#申请原创# @小跑堂
           开发板换头。
今天在调试程序过程中发现开发板的pwr灯不亮了,
当我快速拔下供电后开始检查外部电路,并没有短路的情况发生。当我再次给开发板供电时发现程序不正常了。猜测是坏了。
于是我开始各种软件给开发板下载程序。
米思齐报错,
arduino报错,
。他终于还是坏了。
哈哈,终于坏了,你怎么这么开心?旧的不去怎么有理由买新的,不是吗?
说干就干,开始寻找了一圈真是哪个都喜欢,哪个都想买。
可是又摸了摸那干瘪的钱包,发现还是选择省省吧,万一能修好呢?万一小问题呢。奔着能省就省,该花再花的原则,我选择了试试维修。
  开始了各种百度原因,有说开发板型号选错的,有说是什么闪存有问题的......。
最终决定给他换脑,给开发板来个大手术。
思路一,网上各种大佬加热盘,维修专用热风枪一吹就下来了,咱也试试,没有热风枪用电吹风试试。吹了大概3分钟发现纹丝未动,思路一失败告终,换下一个。
思路二,用电烙铁一个接点一个接点的焊然后用吸锡器除锡。试了几个发现再这么下去估计板子能烫到怀疑板生,为了让开发板更有尊严的工作下去我选择了放弃,另辟蹊径。
思路三网上学习,发现拖锡**比较适合,就是整一堆焊锡溶液用电烙铁头从一头拖着到另一头,在全部融化时用镊子翘起芯片。虽说我这小白中的小白,菜鸟中的菜鸟也是相当费劲啊,不过结果是好的他终于被我给焊下来了。旧的开发板脑袋让我给割了,
下一步给他清理清理那惨不忍睹的焊盘。这里就容易多了,剪一节细的多芯导线做除锡用,清理完后,还算满意。
最后一步,找来一样的开发板脑袋进行更换。
难题来了,这可不能像砍头那样了各种尝试了,这次只有一次机会,成功我就省一块开发板,失败它的一生将在我手里终结。于是我又开始了学习,各种看资料学习视频。最终我选择了先用焊锡丝固定,再用焊锡膏试试。
开整,先用夹子固定好esp32芯片和开发板焊盘每个引脚对齐,再用电烙铁焊接对角进行固定,再进行涂焊锡膏,涂完发现我还是没有热风枪。这可咋整?算了电烙铁头加热吧,一顿操作后,他终于固定好了。
那是相当的开心,我把开发板的脑袋安装上去了,我赋予了开发板第二个大脑。
于是我就迫不及待的连接了下载线,电脑声音传来连接成功那愉悦的声音。等等,赶紧拔了下载线,你肯定想问,不是成功了吗?刚刚发生了什么?
刚刚发生了很恐怖的事情,由于我的操作导致开发板上冒烟了,而且开发板PWR没有亮灯。
看来终结了,我赶紧检查下。发现焊盘没清理干净,估计有地方短路了。怎么办?直接扔太可惜了,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修,我重新清理焊接点,清理干净后再试试吧,毕竟他已经是有新的大脑了。经过我一顿清洗后,这次没有直接上电,而是拿出了万用表检测一下。(虽说不知道都测试什么)最起码这次vcc_gnd是不通的,可以上电试试了。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成败在此一举。插,开发板灯亮了,那成就感可不是买来新的开发板能比的。
  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电脑能识别到开发板,可是下载程序就失败,而且pwr灯在闪烁,估计是刚才冒烟哪个地方烧坏了,继续学习,不入坑怎么长大,不坏怎么修。经过这一波又一波折腾后发现是供电部分坏了,只要给他外接个电源即可。
至于哪坏了你们知道吗?反正现在可以上传程序了。
这次总算修好了。
开发板换脑行动,完成,虽说有坑,虽说有想放弃的时候。但是最终不完美的成功了。
我拯救了一块开发板。我也算成功了吧。你们觉得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个热风枪的作用可以省下很大的力气,不过即使很难,作者还是硬怼下来了,动手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A:
没吹风Q确实不好拆,可以考虑把芯片弄碎,又不伤焊盘,之后就能焊下来了。

网友B:
怎么感觉是换了个新的板子呢,换完之后怎么这么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是换了个新的板子呢,换完之后怎么这么新

光线问题,板子还是那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吹风Q确实不好拆,可以考虑把芯片弄碎,又不伤焊盘,之后就能焊下来了。 ...

下次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线问题,板子还是那个板子

好像之前在小视频看到用一根稍粗的铜线弯折后加热拆,就是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C:
热风枪一吹,啥都吹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风枪一吹,啥都吹下来了

是啊,可是手里当时没有设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