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4000系列使用miniWiggler烧录的一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4-06-18):
  在对XMC4000系列进行烧录时有很多种工具可以进行选择,常用的有XMC_LINK和miniWiggler,链接分别如下:
  XMC_LINK
  miniWiggler

  使用这两款工具所支持的协议有一些不同:

  可以看到使用miniWiggler的时候需要和MemTool配合,很多小伙伴在使用miniWiggler的时候会发现无法与MemTool正常连接,这时候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检查:
  1. 检查DAS的驱动是否正确安装。
  插上miniWiggler之后,打开电脑中的’Device Manager‘,看'Universal Serial Bus Controllers’中的‘Infineon DAS JDS COM'和'Infineon DAS JDS Debug’有没有出现感叹号,如果出现了感叹号,就从下面的链接中下载我们官方的package: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 ... /das/?redirId=53841

  正确下载并安装后,device manager中应该是如下的状态:

  2. 可以打开DAS Device Scanner看看是否识别出了设备,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如下状态:

  3. 如果无法正确显示,那检查一下miniWiggler是否正确连接(调换接口方向),目标板子是否正确上电等等,参考下图:

  4. 如果以上都没错,就可以打开MemTool,选择对应的配置文件(以XMC4400 Platform2go为例)
  选择'Target- Change - Default',然后选择对应的板子:

  注意:这里需要选择DAS而不是bootloader。

  5. 选择之后不需要修改其他的配置,直接点击'Connect‘就可以了。

  以上只是提出了一些比较容易遗漏的点,如果您在使用的过程中遇到其他的问题,可以在英飞凌官方的技术支持平台—InfineonDeveloper Community英飞凌技术社区中文版面进行提问,平台链接为:
  英飞凌技术社区拥有超10万工程师会员和庞大的技术专家团队,可以及时且全面回复你的问题。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在社区中直接搜索问题相关的技术文章和培训视频。

网友A:
非常有用的分享,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B(2024-08-27):
是否能看到 Infineon DAS JDS COM 和 Infineon DAS JDS Debug

网友C(2025-06-04):
感谢楼主辛苦分享 我的一直链接不上芯片 不知道是我的软件问题 还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