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F407网口黄灯link灯一直闪烁是正常的吗?

楼主(2024-06-18):
用的是at-start-f407开发板,现在获取IP正常,接收组播正常,但是接收单播有时接收不到,Ping也是时常ping的通时常超时,黄灯获取ip后就一直闪烁,应该和网线网络没关系,试过其他单片机都是正常的,我跑的是官方的例程,求指导

网友A:
网络连接不稳定

网友B:
AT32F407开发板或者网络接口卡的硬件故障也可能导致link灯闪烁。

网友C:
在使用AT-START-F407开发板时遇到网络通信问题,特别是单播接收不稳定和Ping时常超时的情况,可能是由硬件问题引起的

网友D:
检查开发板的以太网接口是否有损坏或接触不良的情况。确保网线连接牢固,网线本身没有问题

网友E:
检查你的网络配置是否正确,包括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确保这些配置与你的网络环境相匹配

网友F:
如果开发板使用中断来处理网络数据包,检查中断处理程序是否正确,是否有遗漏或错误的中断处理逻辑

网友G:
建议检查网络数据包的接收缓冲区是否足够大,是否有溢出的情况。如果缓冲区太小,可能会导致数据包丢失

网友H:
确保系统时钟配置正确,特别是与网络通信相关的时钟频率。不正确的时钟配置可能会影响网络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I:
如果你使用的是官方例程,检查例程是否有已知的bug或不完善的地方。有时候官方例程可能没有考虑到所有可能的边界情况

网友J:
一般可以看看开发板的电源是否稳定,电源波动可能会影响网络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K:
检查开发板周围是否有强电磁干扰源,电磁干扰可能会导致网络通信不稳定

网友L:
可以检查你使用的固件版本是否有已知的问题。有时候固件更新可以解决一些稳定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