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有热成像传感器吗?

楼主(2024-06-18):
ST有热成像传感器吗?

网友A:
ST没有热成像传感器哦

网友B:
ST主要专注于半导体解决方案,如微控制器、传感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等

网友C:
好像没说过,热成像传感器都挺贵的。

网友D(2024-08-29):
不是提供完整的热成像图像

网友E:
不太清楚,应该没有吧

网友F(2025-04-04):
ST 本身不做热成像传感器,不过它的子公司 Teledyne e2v 生产红外成像传感器,可以看看他们的产品。

网友G:
ST 没有专门的热成像传感器,但有 VL53L5CX 这种 ToF 传感器,虽然不是热成像,但可以用于测距和深度感知。

网友H:
如果要做热成像,可以考虑 MLX90640 或者 FLIR Lepton 这样的红外传感器,STM32 可以通过 I2C 或 SPI 读取数据。

网友I:
ST 主要做光学传感器,比如 VL53 系列的激光测距传感器,热成像传感器目前没有看到官方推出的产品。

网友J:
ST 有一些用于环境感知的传感器,比如 HTS221(温湿度传感器)和 LPS22HB(气压传感器),但不属于热成像类别。

网友K:
如果你想用 STM32 处理热成像数据,可以试试用 MLX90640 + STM32 + LCD 组合,网上有很多相关的开源项目。

网友L:
热成像一般用 非制冷焦平面探测器(FPA),ST 没有这样的传感器,像 FLIR、Seek Thermal 这样的厂商才有。

网友M:
你是想做人体检测,还是工业测温?如果是人体检测,MLX90640 这种低分辨率红外阵列就够用了。

网友N:
ST 主要做 MEMS 传感器,比如加速度计、陀螺仪,热成像传感器需要特殊的 微测辐射热计 技术,不是 ST 的主业。

网友O:
如果只是想做简单的红外测温,ST 的 MCU 可以搭配 AMG8833 这种 8x8 红外阵列,虽然分辨率低,但能实现基础的热成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