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电机驱动需要怎么设计?

楼主(2024-06-18):
看了一下其他家的电机驱动,发现就是一个芯片和一些传感器,但是能检测很多参数,电流,电压,位置等,还能控制速度和角度。

网友A:
这得看你是驱动什么电机,直流还是交流?有刷还是无刷,异步还是同步等等。

网友B:
有些家的单片机内置了驱动,外围就是无刷电机的功率部分,一些采样,电流,电压,还内置比较器

网友C:
目标电机是什么样的

网友D:
可以去参考下现有的驱动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