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芯片ADC分辨率使用10Bit采样率为何没有比12Bit更高

楼主(2024-06-18):
N32G4 芯片规格书上显示ADC采样10Bit的采样率能达到6MSPS,但是实测,只能达到4.7MSPS,与12Bit一样,主要是转换时间同样为12.5T的话,那么最小采样周期就是1.5+12.5=14T,72MHz的时钟采样+转换,一个周期与12Bit一样,需要194ns,为何规格书上提到能达到6MSPS??

楼主:
看到的帮忙顶一下,

网友A:
10Bit采样率的转换时间不是12.5T。如果12Bit是12T+0.5T,那么10Bit就是10T+0.5T。

网友B:
位数少了以后时间也会变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Bit采样率的转换时间不是12.5T。如果12Bit是12T+0.5T,那么10Bit就是10T+0.5T。

实测,达不到这么高,不知道要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数少了以后时间也会变短吧

实测达不到,

网友C(2024-08-28):
最小采样周期就是1.5+12.5=14T

网友D:
采样周期达不到,很多芯片都达不到标称值

网友E(2024-09-30):
,与12Bit一样,主要是转换时间同样为12.5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