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请问使用SPI从机模式的例程?

楼主(2024-06-18):
由于产品对实时性有要求,做一个SPI转四串口的转换板,使用spi的从机模式,如果用查询的方式可以正常收发数据,但使用DMA模式,只收到一包数据后就不能再收到数据了,还有使用DMA无法发送数据,不知有谁有这方面的例程呢

网友A:
在使用SPI转四串口的转换板时,如果遇到DMA模式下只能收到一包数据后无法继续接收,以及无法发送数据的问题,可能是DMA配置问题

网友B:
DMA(直接内存访问)需要正确配置才能正常工作。如果DMA的源地址、目标地址、传输大小或触发条件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中断

网友C:
在使用DMA时,通常需要配置中断来处理DMA传输完成的事件。如果中断处理程序没有正确设置或者没有正确处理中断事件,可能会导致后续的数据传输无法进行

网友D:
DMA传输通常需要使用缓冲区。如果缓冲区设置不当,比如缓冲区大小不足或者缓冲区地址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失败

网友E:
SPI通信对时序要求较高,如果DMA模式下的时序与查询模式下的时序不一致,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出现问题

网友F:
如果硬件设计或布局存在问题,比如信号干扰、电源不稳定等,也可能导致DMA模式下数据传输失败

网友G:
软件驱动程序可能存在bug,或者对DMA的支持不够完善,导致DMA模式下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H:
确保DMA的配置参数(如源地址、目标地址、传输大小、触发条件等)都是正确的

网友I:
建议保证中断处理程序正确设置,并且能够正确处理DMA传输完成的事件

网友J:
一般来说,需要保证使用的缓冲区大小足够,并且地址设置正确。对比查询模式和DMA模式下的时序设置,确保时序一致。检查硬件设计是否存在问题,比如信号完整性、电源稳定性等。如果怀疑是软件问题,可以尝试更新或重新编写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