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运放差分采样不共地失效问题

楼主:
情况:输入BATV+和BATV-是反激电源的输入,运放的电源是由反激产生12V和GND,参考地是GND,与BAT是隔离的。
问题:给BATV+和BATV-一个48V输入电压,发现运放输出是-0.5V。
目前有效三种处理方式,先给运放供电,或者差分之间再串电阻减少到运放两端的电压且得±12V供电不能单电源供电,或者BATV-与GND接一起,求指导运放输出异常的根本原因?

网友A(2024-06-19):
1解决共地问题
如果可以共地,那么地接起来,解决问题
2 如果不能共地
采样隔离运放 可以看看纳芯微的nsi1311

网友B(点评):
收到,谢谢坛友的回复。

网友C:
运放输出异常的根本原因:BATV+和BATV-是反激电源的输入,运放的电源是由反激产生12V和GND,反激电源的输入(BATV+和BATV-)、输出(12V和GND)并没有完全隔离,有漏电。

网友B(点评):
谢谢,我会按照该思路排查的。

网友D:
差分放大,不隔离,大电阻,我都可以测量市电电压。
如果输入会出现负电压,必须提供一个偏置。
是你电路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差分放大,不隔离,大电阻,我都可以测量市电电压。
如果输入会出现负电压,必须提供一个偏置。
是你电路不 ...

我先不说技术,你们这样搞考虑了安全了吗?自己用还是给别人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先不说技术,你们这样搞考虑了安全了吗?自己用还是给别人用?

你不让说技术,如何谈论安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不让说技术,如何谈论安全?

初级和次级不隔离如何安全?这样胡搞的底气何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初级和次级不隔离如何安全?这样胡搞的底气何在?

安全的前提是什么?电压和电流,验电笔安全吗?验电笔串联大电阻,会电死人吗?
动不动说人胡搞,你哪来的底气?给我展示一下你的底气来自哪里?
你能解释一下隔离是啥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安全的前提是什么?电压和电流,验电笔安全吗?验电笔串联大电阻,会电死人吗?
动不动说人胡搞,你哪来 ...

可怜

网友D(点评):
半桶水到处可怜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