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能否同时进行不同通道的信号采集?

楼主(2024-06-18):
要同时采集多路进行比较

网友A:
有多路ADC就可以实现同步采样

网友B:
可以的,前提是有多路ADC外设

网友C:
用多个adc采集就行

网友D:
同一个ADC在某一个时刻,只能给一个通道干活吧。速度足够快的话,可以视为多通道同时,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