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连接调试器后下载出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24-06-18):
可以检测到link连接上了,但是检测不到芯片好像

网友A:
检测不到芯片,首先要检查硬件工作是否正常,仿真器连接线是否可靠。

网友B:
检查线序是否正常,芯片供电是否正常,芯片是否被加密的话可以用官网的lksflash解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