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51的芯片可以用coremark跑分吗?

楼主(2024-06-18):
或者有什么可以了解芯片性能的方法啊

网友A:
好像可以的吧,coremark只是一个应用程序。

网友B:
总结来说,51的芯片可以使用CoreMark进行跑分,但需要注意跑分结果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网友C:
很少见51跑分的

网友D:
买见过这么搞的,也许可以吧

网友E:
程序搞上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