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烧写不了

楼主(2024-06-19):
GD32无法烧写

楼主:

显示这个错误,串口连接也无误

楼主:


网友A:
看不到图,盲猜:你的程序把调试端口的配置改变了。

网友B:

盲猜一下:你是不是没有连电脑?

网友C:
是一开始就不能写还是之前能写,现在不能了

网友D:
用的什么烧写器?Jlink还是啥?JTAG模式还是SWD模式?试过ISP串口下载没?上传的图也裂了,看不到。

网友E(2024-07-31):
如果芯片启用了保护模式,可能会导致烧录失败

网友F:
检测下连线是不有问题啊

网友G:
检查硬件连接有无问题

网友H:
更新编程器固件

网友I:
可能需要将BOOT0引脚拉高,以进入Bootloader模式

网友J:
解除读保护

网友K:
芯片损坏?

网友K:
如果内置编程器无法工作,可以考虑使用外部烧写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