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9141蓝牙芯片的功耗怎样的?

楼主(2024-06-19):
CH9141蓝牙芯片,功耗是怎么样的,比如正常收发数据,工作在透传模式下,电流消耗大概范围是多少?有知道厂家技术人员,请帮忙回答一下吧,给个最小最大范围也行的,只要有参考意义就行。

网友:
您好,掉电睡眠功耗0.3ua左右。
蓝牙工作时的功耗,可以发送邮件至邮箱:lpc@wch.cn,我提供个测试截图。

网友A:
测试截图  如果不是什么机密,请发这里一份。感谢

网友:
可以参考此测试结果:
https://www.cnblogs.com/gscw/p/18258294

网友B(2024-08-05):
CH9141是一款由沁恒微电子(WCH)推出的蓝牙模块,并且适用于透传模式下的数据收发。关于CH9141的功耗,具体的电流消耗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工作模式、数据传输速率、环境条件等

网友C:
当CH9141与另一个蓝牙设备建立连接时,它会消耗更多的电流。在这个状态下,电流消耗可能在几十毫安(mA)到几百毫安的范围内,具体取决于连接的持续时间和数据传输的频率

网友D:
在实际进行数据收发时,电流消耗会进一步增加。在这个状态下,电流消耗可能在几百毫安到几安培(A)的范围内,但这通常是瞬时的,因为数据传输是间歇性的

网友E:
由于具体的电流消耗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厂家通常不会提供一个固定的最小和最大电流消耗范围,而是会给出典型值或者在特定条件下的测试结果。如果你需要更精确的数据,建议直接联系沁恒微电子的技术支持团队,他们可以提供更详细的产品规格和测试数据

网友F:
实际应用中的电流消耗可能会有所不同。为了获得准确的功耗数据,建议进行实际测试,并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进行优化

网友G:
一般我觉得这方面得自己测试吧

网友H:
我觉得用蓝牙还是透传的话,不应该在意功耗吧

网友I:
一般是几个微安,好像是这么个说法

网友J:
这个我用过,好像工作的电流都不是很大,但是没具体测试过,因为我们是长供电

网友K:
在透传模式下,CH9141的电流消耗通常可以分为待机状态,当模块没有进行数据传输时,它会进入低功耗的待机状态。在这个状态下,电流消耗通常很低,可能在几个微安(μA)到几十微安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