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串口转485电路

楼主(2024-06-19):
公司测试设备,需要用到串口(RS232和TTL都用),也用到485口。原先用的是买的USB转串口线,RS232转485模块,但设备用的是5V,还需要考虑供电问题。
自己做了一个USB转串口,可以切换RS232和TTL,嫌买的232转485模块不方便使用,就参考网上的一些资料,做了一个串口转485的板子,嘉立创免费做的样板,焊了一块RS232转485,测试没有问题,主要是我们的设备供电都是5V,小电流,波特率9600。等再焊一块TTL的,试试如何。

网友A:
建议:
1.Q1换PNP并与R5交换,R5并联一个电容,作一个RC延时的单稳态.
2.ZD1-ZD4一般用TVS,且TVS与输出接口之间串电阻,即便接口高压也就只烧电阻.
当前电路若输入高压,则仍有可能危及芯片,比如B到ZD1之间的铜箔烧断,然后B仍能通过R7到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
1.Q1换PNP并与R5交换,R5并联一个电容,作一个RC延时的单稳态.
2.ZD1-ZD4一般用TVS,且TVS与输出接口之 ...

感谢!我把SCH和PCB再优化一下。

网友B:
RS232用5V电压可以吗

网友C:
这原理图有问题没发现吗?你确定你串口端RX0有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我把SCH和PCB再优化一下。

提醒一下,先前没注意看,按我那改法,RXD0还得接到芯片第4脚DI。

网友D:
整理后 原理图,是否再分享下看看

楼主:
最近一直没顾得上弄新的,公司有点新任务,家里也是一堆杂事。夏天天气炎热,都没心情了。

网友E(2024-07-27):
VCC加个退藕电容吧

网友F(2024-09-11):
是不是可以电气隔离一下,适用场合更广,也更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