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03系列] 【CW32F003ExPx StartKit开发板】低功耗表现测试

楼主(2024-06-19):
前言

作为一款ARM Cortex-M0+内核的单片机,那就不得不测试一下其低功耗的表现,M0+内核因其优秀的性能和低廉的价格,在便携式设备上比较常见,所以此处测试一下在低功耗模式下的表现如何。

开发环境
CW32F003ExPx StartKit REV01开发板
万用表
KEIL V5.37
DAP烧录器
测试详情
代码编译烧录

此处为了方便,直接使用官方的例程进行测试,路径为:CW32F003_StandardPeripheralLib_V1.5\Examples\PWR\PWR_CurrentConsumption例程的配置很完善,但是这个例程有个问题,用于测试时观察状态的LED翻转使用的是在主函数延时翻转,这个延时函数在例程中无法使用,会导致程序卡死。此处采用"system_cw32f003.c"文件中的FirmwareDelay()软延时替换,毕竟此处对延时的精准度无要求,主要是可以看到是否进入和退出低功耗模式。

c08b9d72d207a17dd3b4d15137bc68e2

编译完成后烧录完便可进行测试。

低功耗测试

在开发板的原理图中可以看到,MCU的电源是独立于其他器件的DVCC,由J23跳线保持MCU供电,我们需要断开J23跳线,将万用表串入电路便可检测MCU的电流消耗情况。

9ea2b8e27c8b07a59b6191b9cbe8c5a9

注意事项:测试低功耗需要断开烧录器与开发板的连线,否则电流会通过烧录口漏电。

正常模式下电流消耗:
4d32391bdbd340abd10161ef45fb78c0
睡眠模式下电流消耗:
9cd62fd448155d729cd9a692acb15809
深度睡眠模式下电流消耗:
b33dfd2d1c02f41109c853cbd996b55c
对比数据手册,睡眠模式功耗较手册更低,深度睡眠模式下和手册描述几乎无差异。睡眠模式下电流消耗较大,深度睡眠功耗较低,很适合做低功耗设备。
ab55c984581548d668ac5ddfa191d2d3

网友A:
看来还是需要专门的设备进行测量

网友B:
其低功耗的表现预估一下电池使用情况下的时间嘛?

网友C:
低功耗是不是通讯速率就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