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L103的芯片有低功耗串口吗?

楼主:
请问,CH32L103的芯片有低功耗串口外设吗?

网友A(2024-06-19):
您好,CH32L103没有低功耗串口,具有4个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USART),有低功耗定时器(LPTI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CH32L103没有低功耗串口,具有4个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USART),有低功耗定时器(LPTIM)。 ...

那如果使用串口唤醒的话是不可以的喽?只能使用其他方式唤醒之后再串口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使用串口唤醒的话是不可以的喽?只能使用其他方式唤醒之后再串口通讯? ...

您好,具体看你是哪种低功耗模式,睡眠模式下可以使用串口中断唤醒,各模式对应的唤醒源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