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2812b锁存器数据时间一长就会丢失

楼主(2024-06-19):
用esp32来控制点亮ws2812b,总共4颗来显示电池电量,利用ws2812b的锁存器来记录关机前亮几颗灯,等到下次开机时直接显示上次关机前记录的亮灯的个数。问题来了,开关机间隔时间短的话是可以正常显示的,但是放上5分钟左右,记录的关机前的数据就会丢失,为什么放的时间一长ws2812b锁存器存储的状态就会丢失呢?有懂行的大佬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A:

这个用法有够奇葩,这个芯片内部的存储可以看作是sram,功耗不高,电压不是非常低(大于1.5v左右吧)数据可以保持,另外芯片上电不做复位,可以显示。这个特性根本不在供方的保证规格内,你做好了厂家变更了你就去哭吧。
实际你这个要完成期望的特性就是vdd电压保证不能低于1.5v,但是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