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请问有xmc4800 usb的资料和例子吗

楼主(2024-06-19):
手中有官方的开发板,需要开发usb功能,winusb 可以枚举,但无法发送数据到pc上,不知道哪里需要注意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附件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附件的代码。

非常感谢,你们真是太棒了,感觉好迅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们真是太棒了,感觉好迅速啊

如果你有更多问题,可以在英飞凌官方的技术支持平台—Infineon Developer Community英飞凌技术社区中文版面进行提问,平台链接为: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 ... gc_community_answer

网友B:
确保USB硬件连接正确:检查开发板上的USB连接器,确保电源、数据线和接地线连接良好。
供电:确保开发板通过适当的方式供电,USB设备供电稳定。

网友B:
USB设备描述符:确保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和端点描述符配置正确。

设备描述符:设置USB版本、产品ID、供应商ID等。
配置描述符:定义配置的电源需求、配置数量等。
接口描述符:定义接口类型(如WinUSB)、端点数量等。
端点描述符:定义端点类型(如批量传输)、方向(输入或输出)、最大包大小等。

网友B:
USB端点配置:确保正确配置USB端点,尤其是用于数据传输的批量端点(Bulk Endpoint)。

批量传输:适用于大数据量传输,WinUSB通常使用批量传输。
端点方向:确保端点方向正确(输入或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