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ED恒流输出疑问

楼主(2024-06-19):
请教一下各位坛友,LED一般都是恒流的输出,就是电流不变嘛,我现在接触的一个BOOST电路,为啥它的输出电压是一个范围呐?正常BOOST的输出电压不应该是一个定值吗?还是恒流输出的电路,它的输出电压就是一个范围,那它的输出电压的范围怎么计算出来的呢?例如IC用的是OB3353。

网友A:
这么理解 驱动LED串 设计功率10W
恒流0.5A   那么输出电压是20V
那么难道这个10W 电源就不能带8W 7W的灯串?
同样电流还是控制0.5A,由于灯串少了,电压降低,
所以LED 驱动电源 输出电压都有个范围

网友A:
所以由此带来一个维修LED灯的小技巧
找到坏的灯珠,短接 ,同样可以使用,只是功率降低了

网友B:
LED是电流器件,压降跟温度有关,所以要用恒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