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32MC034DOF6Q8B

楼主(2024-06-20):
使用LKS32MC034DOF6Q8B芯片编程,用Jlink调试的时候,发现调试窗口无法显示寄存器的数值

网友A:
1.debug看下view下是否选择了Perdic window updata

选择了,单片机寄存器ADC_DAT0还是显示数值

网友A:
显示数值的意思是什么变化吗?debug一下其他的寄存器呢,能读到值吗

网友B:
看下这个有没有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