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在使用Arduino开发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替代定时器的方法

楼主(2024-06-20):
我本来是想用定时器的,可是我看到了一个系统定时器的应用函数:millis();
该函数其实很容易在任何单片机上实现,比如启用一个定时器,在定时器了设定1ms刷新一个时间变量。就可以调用这个函数去读取这个变量。
那么如何使用它呢。如果我有应用,我通过该函数获取一个时间参考点,并记录,根据自己定义的周期时间来比对它即可实现类型定时器的效果。
比如我想执行一个刷新操作和一个滚动操作就可以这么写:
  my_time=millis();
  if((my_time-rolling_time)>ROLLING_CYCLE)
  {
    //如果达到滚动周期执行滚动操作,并更新滚动时间参考点
    rolling_time=my_time;

  }
  if((my_time-refresh_time)>REFRESH_CYCLE)
  {
    //如果达到刷新周期执行刷新操作,并更新刷新时间参考点
    refresh_time=my_time;

  }
具体操作函数空置了,大概就是这个思路。
大家觉得这个方法是不是可行,或者很有用。

楼主:
利用该方法可以满足大多数的定时应用。

网友A:
millis()  的原型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llis()  的原型是什么?

读取一个时间变量。应该是定时器实现的。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不过没定时器的更加及时。

网友:
对于要求不是很严格的定时操作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