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没有8PIN的单片机?

楼主:
有个项目,需要引脚比较少,只要用SPI接口,ADC接口和1个IO就行了。有没有合适的推荐?

不好推荐,不知道你需要的flash和ram大小是多少

网友A(2024-07-09):
其实可以看看你的业务,一般来说就好推荐了

网友B:
可以看看新唐的51系列的MCU应该可以吧

网友C:
主要是你擅长用51内核还是32的ram内核啊

网友D:
我建议还是看看新唐的官网,一般官网里是有一些芯片介绍的

网友E:
问问代理商呢?而且是必须要新唐的芯片吗?

网友F:
我看microchip的ATtiny系列的芯片也不错,但是好像很少的芯片型号才支持ADC

网友G:
可以考虑一下STM32F0系列的芯片吧

网友H:
对了,你想用什么供电电压的范围的芯片啊?

网友I:
直接让新唐的FAE给你推荐一下吧,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