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芯片用的仿真器都是啥?

楼主(2024-06-04):
TI的芯片用的仿真器都是啥?能用jlink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A:
应该可以用jlink吧,但是他家官方开发板子不都是板载link么,就用呗

网友B:
可以用XDS吧,他家的专用烧录器,挺好用的

网友C:
jlink肯定可以啊,他家板载仿真器也是jlink的吧

网友D:
喜欢啥用啥,我觉得DAPlink都能支持

网友E:
一般就是jlink我觉得,还有就是他家的烧录器也可以

网友F:
我之前都是用的板载调试器,而且我看好像都是jlink

网友G:
要具体看是TI的哪种类型的芯片了,芯片的系列不同,支持的仿真器也是不同的,但是现在TI的芯片整体上都尽量支持XDS系列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