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MSPM0G3507这个是否可以使用keil开发?

楼主(2024-06-07):
最近我看这个开发板很火啊,想买一个,请问是否可以使用keil开发啊?

网友A:
估计可以使用keil开发,但是我觉得不建议啊,用CCS效果更好

网友B:
可以买,这板子好像最近确实很火热的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用keil,不过你想确认的话还是在keil的芯片选择的时候,看是否能选择这TI的芯片吧

网友D:
没试过,但是都arm内核,用keil应该是可以开发的

网友E:
应该可以吧,不过用官方的开发平台多好啊

网友F:
MDK肯定是可以支持开发的,现在只要是ARM系列的芯片,对MDK基本上全系列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