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G350x一般都应用在什么场景?

楼主(2024-06-08):
我看有3个运放,2个12位的ADC,是不是做电机电源部分都是OK的?

网友A:
我看这个参数一般都是做电机控制比较多啊

网友B:
电源,电机,确实可以用,还有一些微控方面 也可以

网友C:
做微控制器呗,这主频80M堪比STM32F103了

网友D:
我也想用它,想用它做个梯控控制器

网友E:
可以做个电机编码器吧

网友F:
主要应用在下面的场合:
• 电机控制
• 家用电器
• 不间断电源和逆变器
• 电子销售点系统
• 医疗和保健
• 测试和测量
• 工厂自动化和控制
• 工业运输
• 电网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