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G3505与MSPM0G3506的差别是啥?

楼主(2024-06-08):
MSPM0G3505与MSPM0G3506的差别是啥?引脚方面是不是都兼容?

网友A:
没啥差别吧,估计就存储方面不一样吧

网友B:
直接去官方看看不就好了吗,我看外设是没啥区别

网友C:
建议直接看文档,一般来说就是存储或者温度不一样,因为命名差别不大啊

网友D:
这种不如直接问问代理商了

网友E:
是存储不一样

网友F:
对,是flash的区别,分别是32K和64K的区别,其他的外设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另外,楼上的图片好像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