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话说,USB中的2K和4K回报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6-20):
US, 4K, USB
话说,USB中的2K和4K回报率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回报率一般用于描述鼠标,表示鼠标与电脑每秒通讯的次数,单位为Hz。2K或4K回报率表示与计算机每秒通讯次数为2000次或4000次。回报率越高,代表响应越快、延迟越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报率一般用于描述鼠标,表示鼠标与电脑每秒通讯的次数,单位为Hz。2K或4K回报率表示与计算机每秒通讯次数 ...

正解

网友C(2024-08-03):
在USB(通用串行总线)设备中,特别是指USB输入设备如鼠标和键盘,"回报率"(polling rate)是指设备向计算机发送数据更新的频率

网友D:
其实这个频率通常以赫兹(Hz)为单位来表示,它决定了设备与计算机之间通信的频繁程度

网友E:
2K回报率意味着设备每秒钟向计算机发送2000次数据更新。例如,如果一个USB鼠标设置为2K回报率,它每秒钟会向计算机报告其位置和按钮状态2000次

网友F:
正常来说,4K的话,表示设备每秒钟向计算机发送4000次数据更新。同样,如果一个USB鼠标设置为4K回报率,它每秒钟会向计算机报告其位置和按钮状态4000次

网友G:
回报率越高,设备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就越频繁,理论上可以提供更平滑的操作体验和更低的输入延迟

网友H:
高回报率也会增加设备的功耗,并且可能对计算机的USB端口和CPU造成更大的负担。因此,选择合适的回报率需要在性能和资源消耗之间找到平衡

网友I: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USB设备都支持2K或4K回报率,这通常是高端游戏鼠标和键盘的特性

网友J:
应该就是通讯速率吧

网友K:
计算机硬件和操作系统也需要支持更高的回报率才能发挥其优势

网友L:
这个咋不用波特率来说呢,可能是协议不一样,不能这么混淆是吧

网友M:
简单讲就是通信速率,越高响应越快。

网友N:
是不是回报率越高,延时就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