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减少过冲效应的措施

楼主(2024-06-20):
过冲效应:

信号传输时出现的突然电压变化,可能导致电路板上的元器件受到过大的电压冲击,损坏元器件或引起电路故障。

过冲效应可能是由于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过快导致的,也可能是由于信号传输线路的不稳定性或者信号源的不稳定性引起的。

楼主:
减少过冲效应的措施
1)优化信号传输线路的设计,保证信号线路的阻抗匹配和稳定性。
2)使用合适的电源滤波器和电源解耦电容,降低信号源的干扰。
3)采用信号预加重技术或者信号补偿技术,对信号进行预处理或者补偿,减少过冲效应的发生。
4)选择合适的元器件和电路保护器件,提高电路的抗过冲能力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