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减少PCB悬浮效应措施

楼主(2024-06-20):
悬浮效应:

在高速电路中,由于电磁辐射等因素,信号可能出现悬浮在导线或电路板表面的情况,影响信号的传输和接收。

楼主:
减少PCB悬浮效应措施:
1)减少悬浮效应的措施。
2)优化PCB布局和设计,合理规划信号线路的走向和间距,尽量减少电磁辐射对信号传输的影响。
3)使用合适的信号线路和地线设计,保证信号线路的阻抗匹配和稳定性。
4)使用屏蔽罩或者屏蔽材料来减少电磁辐射和干扰。
5)选择合适的电路板材料和元器件,以降低悬浮效应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