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减少反射效应的措施

楼主(2024-06-20):
反射效应:

指在高速信号传输中,由于信号在PCB线路中传播时遇到阻抗不匹配或者信号传输线路的终端不完全吸收信号的能量,导致信号反射回原始源端的现象。这种反射效应可能会导致信号波形失真,影响电路的传输质量和稳定性。

楼主:
减少反射效应的措施
1)合理设计信号传输线路,保证线路的阻抗匹配,尽量减少阻抗不匹配的情况。
2)使用终端电阻或者终端电容等元件,以吸收信号的能量,减少信号的反射。
3)优化PCB布局和设计,尽量缩短信号传输线路的长度,减少信号传输延迟。
4)选择合适的电路板材料和元器件,以降低反射效应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