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减少地孔效应的措施

楼主(2024-06-20):
地孔效应:

在PCB板上存在大量的地孔,当地孔与信号线或者其他地孔之间距离较近时,可能会产生地孔效应,影响信号传输的稳定性。

楼主:
减少地孔效应的措施
1)合理设计地孔:设计合适的地孔参数,如孔径、孔距、铜箔直径等,保证地孔的阻抗匹配和一致性,减少地孔电感和串扰效应。
2)使用地孔填充:在设计PCB时,可以采用地孔填充技术填充地孔,减少地孔对信号传输的影响,提高PCB板的性能稳定性。
3)优化布局:合理规划PCB布局,尽量减少地孔的数量和密度,减小地孔效应对电路的影响。
4)调整层间堆叠:合理选择PCB板的层间堆叠方式,尽量减少内层和外层之间的地孔,减少地孔效应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