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减少受限效应的措施

楼主(2024-06-20):
受限效应:

在PCB板上存在一些受限区域,如边缘、电源区域等,可能对信号传输或布线造成一定的限制或影响。

楼主:
减少受限效应的措施
1)合理规划布局:在PCB设计中,合理规划布局,尽量避免将敏感的信号线路或元器件放置在受限区域附近,减少受到限制的影响。
2)电磁屏蔽:对于受限区域容易受到电磁干扰的问题,可以采取电磁屏蔽的措施,如在敏感区域周围布置金属屏蔽罩,减少外部电磁干扰对电路的影响。
3)优化供电设计:对于电源区域可能存在的供电不稳定或噪声问题,可以采取优化供电设计的措施,如增加滤波电路、降低电源噪声等,提高电路的供电稳定性和工作性能。
4)精细布线:在受限区域进行布线时,尽量采用精细布线的方式,减少信号传输路径的受限或延长,提高信号传输的速率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