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是不是不同的系列相同封装的就可以替换啊?

楼主(2024-06-20):
找了几个型号发现引脚排布都差不多

网友A:
不是所有的不同系列但相同封装的MCU都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B:
ST的一般是不可以的,内部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C(2024-08-23):
即使在相同封装中,不同系列的STM32芯片可能有不同的引脚功能和配置。例如,STM32F4系列和STM32H7系列虽然可能有相同的封装,但它们的引脚映射和功能可能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