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关掉时钟之后再启用要不要重新初始化一遍啊?

楼主(2024-06-20):
不初始化对精度有影响吗

网友A:
这个不需要,只是稳定起见,可以重新初始化。

网友B:
应该不需要吧

网友C(2024-08-28):
选择DMA中断类型为:数据块传输完成中断

网友D:
在重新启用ADC的时钟之前,是否需要重新初始化ADC,这主要取决于ADC的具体硬件设计和软件控制逻辑。
硬件设计:一些ADC在时钟关掉后,其内部状态可能会保持不变,或者具有自动恢复功能,因此在重新启用时钟时可能不需要重新初始化。
软件控制:软件层面,如果ADC的驱动或控制程序在时钟关掉后没有改变ADC的配置寄存器或其他关键设置,那么重新启用时钟时可能也不需要重新初始化。

网友E:
如果ADC在时钟关掉后,其内部状态(如校准值、偏移量等)没有因为断电而丢失,且这些状态在重新启用时钟时仍然有效,那么不初始化通常不会对精度产生直接影响。

网友F:
建议查阅ADC的数据手册或技术手册,了解ADC在时钟关掉和重新启用时的具体行为和要求。

网友G:
外设时钟只是为了能够让寄存器可配置的,关了重开不会影响之前已经配置好的参数,所以不需要重配。

网友H:
我也感觉要看看芯片的使用手册。毕竟不同的芯片,在操作上总会有差别。

网友I:
在大多数情况下,当ADC(模数转换器)的时钟被关闭后再重新启用时,通常不需要重新初始化ADC。ADC的初始化通常在系统启动时完成一次即可,后续的操作主要是配置和启动转换

网友J:
在系统启动时,对ADC进行一次初始化,包括配置寄存器、设置采样率、选择输入通道等

网友K:
当不需要ADC工作时,可以关闭其时钟以节省功耗。当需要再次使用ADC时,重新启用其时钟

网友L:
重新启用时钟后,可以直接启动ADC进行转换,而不需要重新初始化。

网友M:
确保重新启用时钟后,时钟信号是稳定的,否则可能会影响ADC的性能

网友N:
如果ADC在关闭时钟期间进入低功耗模式,可能需要检查电源管理配置,确保在重新启用时钟后,ADC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O: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ADC的寄存器状态在关闭时钟期间发生了变化,可能需要重新配置这些寄存器。

网友P:
在大多数情况下,关闭和重新启用ADC时钟后,不需要重新初始化ADC。只需确保时钟信号稳定,并根据需要启动转换即可

网友Q:
一般不会有影响吧

网友R:
其实重新初始化也是可以的,可能就会丢点采样数据

网友S(2024-09-29):
通常情况下都是有误差的,重新初始化是肯定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