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通过UART发送数据时,接收端没有收到任何数据。

楼主(2024-06-20):
在通过UART发送数据时,接收端没有收到任何数据。
UART配置没有问题,波特率设置也正确,还有其他可能的原因吗?请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

网友A:
是不是接受与发送接线不正确

网友B:
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C:
检查所有连接是否牢固,没有短路或断路现象。

网友D:
检查UART接口是否损坏。

网友D:
检查是否有电磁干扰(EMI)或射频干扰(RFI)影响UART通信。

网友E:
更新固件和驱动

网友F:
如果使用了缓冲区来管理UART数据,检查缓冲区是否已满或存在其他管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