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ADC不同的采集模式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24-06-20):
要怎么根据场景选择不同的模式

网友A:
不同的采样模式就是根据你的具体应用需求来定的啊

网友B:
ADC的采集模式主要区别在于其如何处理和显示从模拟信号源获取的数字样本。不同的模式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用户需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采集模式。

网友B:
51的芯片可以使用CoreMark进行跑分。

网友C:
extern "C"是一个编译器指令,它告诉C++编译器将指定的函数或变量视为C语言实体,并避免进行名称修饰。这使得C++代码能够与C语言代码无缝地集成在一起。

网友D:
模数转换器(ADC)的采集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单次采样模式(Single Shot Mode):

在这种模式下,ADC执行一次完整的转换过程,然后停止。
适用于不需要连续采样的应用。
转换过程可能会导致一定的等待时间,直到下一次转换开始。
连续采样模式(Continuous Conversion Mode):

ADC不断地执行转换过程,并提供连续的输出数据。
适用于需要实时监控信号变化的应用。
可以实现高速采样,但可能会增加功耗。
扫描采样模式(Scanning Conversion Mode):

在此模式下,ADC按照预定的顺序依次对多个通道进行采样。
适用于多通道输入的应用,可以减少总的采样时间。
每个通道可能会有固定的采样间隔。
单次扫描模式(Single Sequence Mode):

ADC执行一次预定义的通道扫描序列,然后停止。
类似于单次采样模式,但是可以对多个通道进行采样。
窗口采样模式(Window Sampling Mode):

允许在特定的时间窗口内进行采样,这有助于捕获周期性信号的特定部分。
可以提高信号的采样精度,特别是对于非周期性事件的捕捉。
双缓冲采样模式(Dual Buffered Mode):

在此模式下,ADC有两个独立的转换寄存器,一个用于当前转换,另一个用于存储完成的转换结果。
可以在不中断转换的情况下读取转换结果,适用于需要高吞吐量的应用。
不同的采集模式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应用场景,设计者需要根据实际的应用需求和信号特性选择最合适的ADC采集模式。

网友E:
看你需要做什么应用了

网友F:
这个要根据具体需求来判定了

网友G(2024-07-22):
单次跟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