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相同的内核情况下,不同的系列差距会不会很大?

楼主:
想用L4替换F4的型号

网友A(2024-06-23):
还是看内核和架构以及需求进行选择

网友B:
在相同的内核架构下,不同系列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通常体现在外设集成、功耗特性、性能优化以及支持的外部接口和功能上

网友B:
尽管它们共享相同的内核,但不同系列之间的差异可能需要仔细评估和调整,以确保新的型号能够顺利替代旧型号并满足你的产品需求。

网友B:
一般情况下L系列侧重于低功耗设计,而F系列更侧重于高性能计算。

网友C:
产品线太多,搞不懂为啥会有那么多不同类型的内核。

网友D:
相同内核性能其实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