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晶振的起振电容参数选择问题

楼主(2024-06-20):
不同的电容值是不是会影响晶振的频率啊

网友A:
这个要根据晶振的负载电容,PCB及芯片IO的寄生电容来计算所得。

网友B:
晶振的起振电容参数选择是一个关键步骤,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晶振的振荡频率和稳定性。以下是一些选择起振电容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1. **理解负载电容(CL)**:负载电容是晶振两端的总有效电容,它与晶振一起决定振荡器的工作频率。负载电容的值通常在晶振的数据手册中给出。

2. **计算外部匹配电容**:外部匹配电容用于使晶振两端的等效电容等于或接近负载电容。如果晶振的负载电容为CL,晶振引脚到MCU之间的引线杂散电容为CS(一般取值2~5pF),则外部电容CX1和CX2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 CX1 = CX2 = 2(CL - CS) \]
   如果选择CX1和CX2相等,公式可以简化为:
   \[ CL = \frac{CX1 \cdot CX2}{CX1 + CX2} + CS \]
   \[ CL = \frac{CX1}{2} + CS \]

3. **考虑寄生电容**:晶振电路的输入引脚对地总电容和输出引脚对地总电容,包括走线电容、芯片管脚寄生电容等,这些都需要在计算中考虑进去。

4. **选择高Q值的电容**:为了确保晶振电路的精度,应选择高Q值的电容元件,通常选用NPO/COG材质的电容,因为它们具有较高的Q值和稳定性。

5. **调整频率**:如果晶振的频率偏高或偏低,可以通过调整外部电容的值来进行微调。增大电容会使振荡频率下降,减小电容则会使频率升高。

6. **进行裕量测试**:选择好外部电容后,可以通过负阻测试来验证晶振电路的稳定性。这通常涉及到在晶振支路上串联一个电阻,并检查晶振是否仍能正常起振。

7. **选择合适封装的电容**:尽量选择小封装的电容,因为小封装的器件寄生参数较小,有助于提高电路的性能。

8. **参考晶振制造商的推荐值**:晶振制造商通常会指定一个负载电容值,该值为CL1和CL2的串联电容值。在选择CL1和CL2时,也必须将PCB和MCU引脚的电容值计算进去。

通过上述步骤,可以合理选择晶振的起振电容参数,确保晶振电路的稳定性和精确性。

网友C:
温度影响容值肯定影响频率,非高精度应用无需关心,而且内部振荡电路即可满足要求
对精度高的,使用有源晶振

网友D(2024-07-23):
引用 网友B:
晶振的起振电容参数选择是一个关键步骤,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晶振的振荡频率和稳定性。以下是一些选择起振电容 ...

谢谢你的共享,公式可以换成图片吗?没看明白。

网友D:
电路设计里,每一个点,都有知识啊。真是学无止境。我以前设计51单片机的视乎,一般就选择27P。根本不知道为啥选择27.就是跟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