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能不能把程序存在eeprom里然后边读边执行?

楼主(2024-06-20):
这样能实现吗?

网友A:
通常是execution in spi flash, eeprom没有看过

网友B:
将程序存储在EEPROM(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中,并在运行时边读边执行是可能的,但这种做法并不常见,因为它有一些限制和缺点

网友C:
将程序存储在EEPROM(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中并直接边读边执行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通常不是主流做法

网友D:
一般来说EEPROM的读取速度通常比RAM慢,这可能会导致程序执行速度较慢。

网友E:
其实EEPROM有擦写次数的限制的,虽然现代EEPROM的擦写次数可以达到10万次甚至更多,但如果程序频繁更新,可能会导致EEPROM寿命缩短。

网友F:
EEPROM的容量通常比RAM小,这可能会限制可以存储的程序大小。

网友G:
从EEPROM中读取并执行程序需要特定的硬件支持和软件实现,这可能会增加系统的复杂性。

网友H:
尽管有这些限制,某些特定的应用场景下,将程序存储在EEPROM中并边读边执行仍然是有用的,例如:固件更新,在某些嵌入式系统中,固件可以存储在EEPROM中,以便在启动时加载并执行。

网友I:
在某些安全关键的应用中,将程序存储在EEPROM中可以防止程序被篡改。

网友J:
对于一些低功耗设备,使用EEPROM可以减少对RAM的需求,从而降低功耗

网友K:
要实现从EEPROM中读取并执行程序,通常需要以下步骤:编程EEPROM:将编译好的程序二进制文件写入EEPROM。启动代码:在系统启动时,初始化代码需要从EEPROM中读取程序到RAM中,或者设置处理器直接从EEPROM中执行代码。执行环境:确保处理器或微控制器支持从非易失性存储器中执行代码,或者有相应的引导加载程序(bootloader)来处理这个过程。优化:由于EEPROM读取速度较慢,可能需要对程序进行优化,以减少对EEPROM的读取次数。

网友L:
虽然从EEPROM中边读边执行程序是可行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常见的是将程序存储在闪存(Flash)中,并在启动时将其加载到RAM中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