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硬件大佬们进,求指导

楼主(2024-06-20):
那种类似于阻尼振动的波形,比如峰值±1V,慢慢衰减到0,持续时间10ms,这种信号怎么采集呢?

感觉就是个电荷

@oufuqiang @maychang

网友A:
看你的具体需求了,一般就是加个运放调理一下,然后单片机ADC采集就是了。

网友B:
用示波器采集

楼主:
需要用电路实时采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具体需求了,一般就是加个运放调理一下,然后单片机ADC采集就是了。 ...

峰值已经4V了,还需要运放放大吗?

网友C:
ADC直接采集,0.5ms采一下,数据不明显还可以加快

网友D:
同意楼上,2k采样率直接采就行。做好adc口限幅保护

网友E:
要做两个电路,一个是比较触发电路,提供给单片机,然后根据波形间隔的时间开始下一个波形的采集,,另外一个就是波形的放大或者跟随的电路,这个就是用于ADC的采集,按照图上的信息,一个栅格点是40ms,那么就是触发之后大约200m之后开始采集,至于采集点的频率,当然是越快越好,但是最低的情况下必须满足能够正确还原波形,按照图上的波形大约为20ms,按照交流的采集需求,你至少在这个波形上采集满足128个点,算下来的话就是128*1000/20=128*50=6400的采样频率应该是足够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峰值已经4V了,还需要运放放大吗?

根据你说的“±1V”、“电荷”,我觉得需要运放,你若觉得不需要,那就不加呗,到时候不得行了再加。

网友F:
只要你的采样频率大于需要测量的信号频率就可以采集到,看看采样定理知识。

网友G:
这类信号的采集需要用高阻运放,以避免ADC直接转换因阻抗原因造成采样失真,运放不需要放大。ADC的位数能满足分辨率,速度能满足采样点数就可以了。

网友B:
用示波器把波形水平拉开看看细节。需要知道振铃周期。

网友H:
你的波形不清楚。

网友I:
楼上小白太多。
必须加运放,放大是其次,重点是利用运放的高阻输入特性,将信号转为低阻输出,再送给ADC。
因为ADC每次采样,内部都有个积分电容需要充电、放电一次,会导致信号上出现很多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