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db的放大倍数换算

楼主:
比如有个放大芯片,给出的参数是放大50dB,那么50dB代表放大多少倍呢?

增益以分贝(dB)为单位表示,表示信号放大的倍数。增益的计算公式如下:

因此,一个具有50 dB增益的AGC麦克风放大芯片将麦克风输入的信号放大约316.2倍。

理解增益的影响
输入信号:麦克风拾取的声波转换成的电压信号(通常为微伏到毫伏级别)。
输出信号:放大后的信号输出到后续的音频处理电路。
例如,如果麦克风输入的信号电压为1毫伏(mV),通过增益为50 dB的放大器后,输出信号电压为:
1 mV×316.2=316.2 mV
综上所述,50 dB的增益意味着信号放大约316.2倍。

楼主(2024-06-20):
所以根据这个算法如果是40dB那么对应100倍。

网友A:
总结的很好,用了很久,经常记错这个公式。

网友A:
这比记住Log那个反向求解的公式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