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16节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管理IC

楼主(2024-06-20):
有没有适合16节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管理的IC

网友A:
TI 工业级BQ76952,BQ76972 汽车级BQ79616,bq79656
ADI 工业级MAX14921 汽车级ADBM6830但是ADI汽车级都是12节的LTC68系列用的多。
然后瑞萨工业级ISL94216,但是这个基本属于停产
国产的BYD,大唐都有做,我没用过,不清楚渠道。

楼主:
你们说的都是BMS   我要找的是DCDC充电控制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 工业级BQ76952,BQ76972 汽车级BQ79616,bq79656
ADI 工业级MAX14921 汽车级ADBM6830但是ADI汽车级都是12 ...

你们说的都是BMS   我要找的是DCDC充电控制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说的都是BMS   我要找的是DCDC充电控制芯片

16串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器不是一个芯片,是一个充电器电路,按开关电源设计,限制最高电压为58.4V(3.65*16),限流(恒流)输出,再加一个充满判断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串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器不是一个芯片,是一个充电器电路,按开关电源设计,限制最高电压为58.4V(3.65*16 ...

这样没有充电曲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没有充电曲线

你要什么充电曲线?我们都是恒流、恒压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