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匠芯创D12X MCU驱动4寸86盒电容触摸屏(ST7701S+GT911)

楼主(2024-06-20):
最近用国产芯片匠芯创D12X MCU点亮4寸86盒电容触摸屏,MCU主频是400MHZ,8MB PSRAM,LCD接口是RGB888,液晶屏IC是ST7701S,分辨率是480X480,电容触摸IC是GT911。
使用RT-Thread为操作系统,RT-Thread 驱动框架有一些是类似LINUX 驱动框架,GUI是LVGL。
这个液晶屏与一些大尺寸液晶屏不一样,必须需要先用SPI发送一系列数据参数给ST7701S,数据参数由液晶屏厂家提供,
SPI可以用GPIO来模拟,然后正确地调整RGB666驱动中的时序参数,如此则可以点亮液晶屏。

楼主:
附件一个Datasheet
RGB666时序参数如下:

pixelclock = 20000000,
hactive = 480,
hfront_porch = 80,
hback_porch = 80,
hsync_len = 8,
vactive = 480,
vfront_porch = 18,
vback_porch = 30,
vsync_len = 2,

网友A:
楼主可以上个效果图看一下,ST7701S还是很容易驱动的

网友B:
上个工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上个效果图看一下,ST7701S还是很容易驱动的

主要是需要先用SPI初始化ST7701S

楼主:
发一个简单图形的效果图

楼主:
重要的是掌握方法

网友C(2024-11-26):
你用什么下载和调试的啊

楼主(2025-05-09):
引用 网友C:
你用什么下载和调试的啊

这个芯片是用串口下载

网友C(2025-09-27):
操作有点麻烦,学习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