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蓝牙] 【英飞凌CYW20829测评】-03-串口接收和发送

楼主(2024-06-20):
#申请原创#                                   【英飞凌CYW20829测评】-03-串口接收和发送

这一帖展示串口接收和发送的功能,闲话不多说,开始建立工程,选择UART Transmit and Receive这个应用,在此工程上改成自己想要的通讯协议。

在左侧Project看到UART Transmit and Receive这个工程,就说明创建成功。

此工程创建完后哪里都不更改的话,接收到一个字符串原封不动就发出去,发1回1,发2回2,发啥回啥。
更改为接收到1就回一个2,在for(;;)循环里,接收到一个字节后,判断是否0x31,是的话就回一个0X32,代码如下:

串口调试软件上发1,看到回复2,如下图所示

上面接收只能接收到1个字节,想要接收多字节的话,在这基础上的话,设置一个数组,把接收到一个字节的串口数据一一保存一下,最后判断是否接收完毕,接收到’\n’换行符号就代表接收到一帧数据,然后再相对应得回复对应的应答,代码如下:

出来的效果如下图:

串口接收和发送工程至此结束。

网友A:
这个还支持直接创建需要什么样的功能的工程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支持直接创建需要什么样的功能的工程库?

不太明白你问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工作频率是多少

网友C:
串口速率最高支持多少?

网友C:
在贴子中是怎么插入视频啊

网友D:
选择UART Transmit and Receive这个应用是标准的串口案例程序

网友E:
选择了UART Transmit and Receive这个示例应用,这是一个好起点,用于理解如何配置和使用UART进行数据传输和接收。

网友E:
如果需要处理多字节数据,你可以设置一个数组来存储接收到的数据,直到接收到结束符(如'\n'换行符)。一旦接收到完整的帧,就可以对其进行处理和回复。

网友F(2024-08-17):
在默认设置下,工程会使用 UART 将接收到的每个字节原封不动地发送回去。

网友G(2024-12-02):
程序通过串口发送数据时,数据会被写入发送缓冲区,微控制器会按照顺序将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网友C:
串口测试推荐一款辅助软件串口监控器,超好用

网友H(2025-04-30):
如果串口出现通信错误,可以使用 HAL_UART_ErrorCallback() 回调函数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