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GD32F307跟GD32F107有啥区别么?

楼主:
虽然他们都是100引脚,但是我使用的时候,发现F307的没问题,F107的有问题。请问他们有什么区别么?

楼主(2024-06-20):
有大佬用过这两个芯片么?

网友A:
与GD32F103/105/107系列相比:
GD32F303向下Pin-to-Pin兼容GD32F103
GD32F305/307向下Pin-to-Pin兼容GD32F105/107
主频由108MHz提高到120MHz,且采用M4内核

楼主(点评):
为啥F107的会有问题呀

网友B:
为啥F107的会有问题呀 ?
硬件结构吧!或者软件改下晶振频率。

楼主(点评):
频率都没有超过ST的,用的ST的代码。

网友B:
GD32F307和GD32F107这两款微控制器在主频、高级功能以及内存大小等方面确实存在一些差异。

GD32F307的动力源自其高达120MHz的主频,相较于GD32F107的108MHz主频,这使得GD32F307在处理速度上略显优势。这就像是一位赛车手驾驶着更高马力的赛车,在赛道上以更高的速度飞驰。

GD32F307配备的外设也更为丰富,包括多个SPI、I2C接口,以及更多的定时器。这就好比是在一场电子设备的奥运会中,GD32F307因为拥有更多的项目和更优秀的选手,从而在比赛中表现更加出色。

在内存容量上,GD32F307也展现出更大的存储空间,提供了高达3M的Flash内存,相较于GD32F107的128K到1024K的Flash容量,这就像是为信息准备了一座更大的存储城堡。

总的来说,这两款MCU各自具有独特的优势,最佳的选择始终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无论是追求高性能处理的GD32F307,还是面向特定以太网应用的GD32F107,它们都为开发者提供了强大的平台,让创意和创新变得无限可能。

网友C:
GD32F307:采用 ARM Cortex-M4 内核,提供更高的性能和更多的功能,如 DSP 指令和浮点单元(FPU)

网友C:
GD32F107:采用 ARM Cortex-M3 内核,没有浮点单元,性能较 GD32F307 略低。

网友C:
GD32F307:通常拥有更多高级外设,比如高性能的 ADC、DAC、更高的定时器分辨率,以及更多的 DMA 通道和控制器。

网友C:
GD32F107:外设相对较少和基础,但仍然适合许多常见的应用。

网友D:
GD32F307:提供更多的 Flash 和 RAM 容量,支持更多的存储接口和外部存储器连接。

GD32F107:Flash 和 RAM 容量相对较少,存储接口和扩展能力也有所限制。

网友D:
GD32F307:由于性能更高,功耗相对较大。
GD32F107:功耗相对较低,适合一些对功耗敏感的应用。

网友D:
GD32F307 和 GD32F107:尽管都可能有 100 引脚封装,但引脚映射和功能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即使在相同的引脚位置,某些功能和外设的引脚配置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E:
如果 GD32F107 存在问题,可以考虑检查引脚配置:确认引脚配置是否正确,是否与实际应用匹配。

网友E:
外设初始化:确保外设初始化代码正确,没有遗漏配置或初始化步骤。

网友E:
硬件差异:检查硬件设计是否适应 GD32F107 的特点,是否需要特殊处理。

网友E:
固件和库支持:确认使用的库和固件是否完全支持 GD32F107,并且与硬件和应用需求兼容。

网友F:
虽然它们都是100引脚的封装,但在功能和性能上有一些区别,可能会导致你在使用时遇到不同的表现

网友G:
GD32F307可能有更高的时钟频率和更先进的核心,因此在处理某些任务或对时序要求严格的应用中表现更好。

网友G:
GD32系列可能会推出不同的硬件版本,每个版本可能会有微小的差异,如bug修复、外设更新等。

网友G:
代码在两个微控制器上的外设配置和初始化过程是正确的。

网友G:
考虑你的应用程序对处理性能和时钟频率的需求,如果可能的话,尝试优化代码或者适当调整时钟频率。

网友H:
gd32f107:外设比较少,比较基础,但还是适合很多常见的应用。

网友I(2024-09-02):
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他们的内核不一样,GD32F307是M4内核,STM32F107是M3内核。

网友J:
具体什么问题不说,神仙都难想到是什么原因吧

网友K:
固件和库支持:验证您使用的库和固件完全支持gd32f107,并且与硬件和应用程序要求兼容。

网友L:
Gd32f107:外设比较少,比较基础,但还是适合很多常见的应用。

网友M:
虽然它们都采用100引脚封装,但在功能和性能上存在一些差异,可能会导致您在使用它们时体验到不同的性能。

网友N:
不提具体问题,神仙也很难想到原因

网友O:
没有问具体的问题,神仙也很难想到原因。

网友P:
GD32F307和GD32F107是两款不同系列的MCU,主要区别在于其内核和性能不同。GD32F307基于ARM Cortex-M内核架构,GD32F1系列是基于ARM Cortex M核的通用型微控制器系列。如需更多详细信息,建议查阅官方产品手册或咨询专业技术人员。

网友Q:
GD32F307和GD32F107都是GD32系列的单片机,它们基于ARM Cortex-M4核心,但在功能和外设上存在一些差异。

网友R:
可能适用于需要更高性能或更多特定外设的高级应用场合,如更复杂的电机控制、网络通信等。

网友S:
虽然两者在很多方面都兼容,但GD32F307和GD32F107在某些细节上的管脚功能定义可能会有所不同,这可能会影响它们在特定应用场景中的互换性。

网友T:
特性        GD32F307        GD32F107
内核        ARM Cortex-M4        ARM Cortex-M3
主频        最高120 MHz        最高108 MHz
Flash容量        256KB ~ 1MB        128KB ~ 1MB
SRAM容量        96KB        96KB
定时器        4个16位通用定时器,1个16位高级定时器        4个16位通用定时器,1个16位高级定时器
ADC        2个12位ADC,最多16通道        2个12位ADC,最多16通道
DAC        2个12位DAC        2个12位DAC
通信接口        3个USART,2个SPI,2个I2C,2个I2S,2个CAN 2.0B,1个USB OTG,1个以太网        3个USART,2个SPI,2个I2C,2个CAN 2.0B,1个USB OTG
封装        LQFP64、LQFP100、LQFP144        LQFP64、LQFP100、LQFP144
其他        支持以太网        支持以太网

网友U:
GD32F307和GD32F107都运行在最高108MHz的频率下,但是在具体的性能表现上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别,例如在特定外设的性能或者指令执行速度上。

网友V:
更广泛地应用于家用电器、医疗设备、工控仪器和仪表设备、车载娱乐等领域

网友W:
GD32F307的Flash容量从128KB到1024KB不等,而GD32F107的Flash容量也从128KB起,但具体最大容量未在文中提及

网友X:
这两款单片机可能在集成外设的数量和类型上有所不同。例如,它们在UART、SPI、I2C、USB、CAN、Ethernet等接口的数量和版本上可能会有差异。

网友Y:
GD32F307和GD32F107可能提供不同的封装选项,以适应不同的应用需求和电路板设计。

网友V:
GD32F307可能包含更多或更先进的特定外设,如更高级的定时器、ADC等,这些在文中没有详细比较

网友Z:
在功耗和电源管理特性上,这两款单片机可能也有差异,如不同的低功耗模式、电源电压范围等。

网友AA:
GD32F307的RAM容量信息未在文中明确提及,而GD32F107的RAM高达96KB

网友AB:
GD32F307提供不同的Flash和RAM配置,最高可达512KB Flash和64KB RAM;GD32F107也有不同的配置选项,但通常Flash和RAM的容量较小。

网友AC:
GD32F307的主频最高可达120MHz,而GD32F107的主频最高为108MHz

网友S:
文中提到GD32在某些情况下抗干扰能力可能不如STM32,但这并不意味着GD32F307在所有情况下都不如GD32F107,具体还需根据实际应用环境评估

网友AD:
DMA控制器:GD32F307配备增强型DMA控制器,支持更多的通道和更高的带宽。
ADC:GD32F307支持更高的ADC采样速率,并且具有更多的ADC通道。
定时器:GD32F307有更多的高级定时器(如高级控制定时器、通用定时器等)。
通信接口:GD32F307提供了更多的通信接口,如更多的USART、SPI、I2C等。
其他特点

网友Q:
GD32F307相较于GD32F107在性能上有显著的提升,包括更高的主频、更多的外设接口以及更强的数据处理能力。

网友V:
GD32F307和GD32F107都是GD32系列的32位ARM Cortex-M核心微控制器,但它们在内核、性能、内存容量、外设等方面有所不同

网友AC:
GD32F307采用的是ARM Cortex-M4内核,而GD32F107采用的是ARM Cortex-M3内核1。Cortex-M4内核支持更快的DSP指令,适合需要更高性能和更快处理速度的应用

网友AE:
GD32F307和GD32F107的固件库可能存在一些差异,尽管它们的基本结构和函数名可能非常相似,但在参数和功能实现上可能会有区别。

网友AF:
两者都采用ARM Cortex-M3内核,但GD32F307可能有一些额外的内核优化或特性

网友AG:
两者在内存大小(Flash和RAM)上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AH:
GD32F307相比GD32F107拥有更大的闪存和RAM容量,这意味着GD32F307可以存储更多的程序代码和数据,适合需要更多资源的应用。

网友AI:
GD32F307的主频最大为108MHz,而GD32F107的主频同样最大为108MHz。

网友AJ:
最好的做法是查阅它们的官方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

网友AK:
硬件不一样的,还得看引脚映射关系的

网友AL:
gd32f307可能包含更多先进的专用外设,如更先进的定时器、ADC等。,本文对此不做详细比较

网友AM:
在功耗和电源管理特性方面,这两种微控制器也可能存在差异,比如不同的低功耗模式、电源电压范围等。

网友AN:
发现F307的没问题

网友AO:
应该是兼容的

网友AP(2024-10-06):
两者的内存大小可能不同(闪存和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