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蓝牙]
【英飞凌CYW20829测评】3.定时器+呼吸灯实验

楼主:
在CYW20829中定时器(Timer)、计数器(Counter)和PWM合称为TCPWM模块,使用16位或32位的计数器实现,可以配置为定时器、计数器、PWM或正交译码器功能,接下来通过配置1个16位的定时器实现1ms的计时来学习TCPWM模块的使用。
继续使用Device Configurator来配置,先看看时钟树

TCPWM模块的输入时钟是96MHz,切换到外设标签,在Digital中找到16位的TCPWM,点击前面的方框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Timer

预分频选择16,周期填入5999,开启溢出中断

保存后点击预览,记住这个变量,一会要用到

回到main.c中,添加定时器变量,实现初始化和中断配置,初始化时就会用到刚才记下的变量,在中断中控制LED闪烁
cyhal_timer_t timer_obj;
uint16_t timer_count = 1000;
static void isr_timer(void* callback_arg, cyhal_timer_event_t event)
{
    (void)callback_arg;
    (void)event;

    if(timer_count > 0)
        timer_count -= 1;
    if(timer_count == 0)
    {
        timer_count = 1000;
        cyhal_gpio_toggle(CYBSP_USER_LED1);
        cyhal_gpio_toggle(CYBSP_USER_LED2);
    }
}
void app_timer_init(void)
{
    cyhal_timer_init_cfg(&timer_obj, &tcpwm_0_group_1_cnt_0_hal_config);
    cyhal_timer_register_callback(&timer_obj, isr_timer, NULL);
    cyhal_timer_enable_event(&timer_obj, CYHAL_TIMER_IRQ_TERMINAL_COUNT,3, true);
    cyhal_timer_start(&timer_obj);
}

在main函数中调用app_timer_init,编译烧录,效果如下

接下来配置PWM,实现呼吸灯效果,在Device Configurator的pins标签中选择LED,Digital Output选择PWM

切换到外设标签,这时相关的TCPWM会有个标识,勾选这两个,选择PWM,参数保持默认就好

在main.c中初始化PWM,并实现2个LED交替呼吸的效果,设置占空比的参数是浮点数范围0~100
cyhal_pwm_t pwm_led1_control;
cyhal_pwm_t pwm_led2_control;
static void isr_timer(void* callback_arg, cyhal_timer_event_t event)
{
    (void)callback_arg;
    (void)event;

    if(timer_count > 0)
        timer_count -= 1;
    if(timer_count == 0)
    {
        timer_count = 2000;
    }
    if(timer_count < 1000)
    {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_led1_control, timer_count/10.0,10000);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_led2_control, (1000-timer_count)/10.0,10000);
    }
    else
    {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_led1_control, (2000-timer_count)/10.0,10000);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_led2_control, (timer_count-1000)/10.0,10000);
    }
}
void app_pwm_init(void)
{
    cyhal_pwm_init_cfg(&pwm_led1_control,&tcpwm_0_group_1_cnt_3_hal_config);
    cyhal_pwm_init_cfg(&pwm_led2_control,&tcpwm_0_group_1_cnt_5_hal_config);
    cyhal_pwm_start(&pwm_led1_control);
    cyhal_pwm_start(&pwm_led2_control);
}

在main函数中调用app_pwm_init,编译烧录,效果如下

开发板上还有个RGB的LED

用PWM实现颜色渐变效果,配置方法和上面一样就不重复介绍了,代码如下
cyhal_pwm_t pwm_led1_control;
cyhal_pwm_t pwm_led2_control;
cyhal_pwm_t pwm_ledr_control;
cyhal_pwm_t pwm_ledg_control;
cyhal_pwm_t pwm_ledb_control;
uint8_t rgb_step = 0;
uint16_t rgb_pwm = 0;
static void isr_timer(void* callback_arg, cyhal_timer_event_t event)
{
    (void)callback_arg;
    (void)event;

    if(timer_count > 0)
        timer_count -= 1;
    if(timer_count == 0)
    {
        timer_count = 2000;
    }
    if(timer_count < 1000)
    {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_led1_control, timer_count/10.0,10000);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_led2_control, (1000-timer_count)/10.0,10000);
    }
    else
    {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_led1_control, (2000-timer_count)/10.0,10000);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_led2_control, (timer_count-1000)/10.0,10000);
    }
    rgb_pwm += 1;
    if(rgb_pwm == 1000)
    {
        rgb_pwm = 0;
        rgb_step += 1;
        if(rgb_step > 2)
            rgb_step = 0;
    }
    switch(rgb_step)
    {
    case 0: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_ledr_control, rgb_pwm/10.0,10000);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_ledg_control, 0,10000);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_ledb_control, (1000-rgb_pwm)/10.0,10000);
        break;
    case 1: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_ledg_control, rgb_pwm/10.0,10000);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_ledb_control, 0,10000);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_ledr_control, (1000-rgb_pwm)/10.0,10000);
        break;
    case 2: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_ledb_control, rgb_pwm/10.0,10000);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_ledr_control, 0,10000);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_ledg_control, (1000-rgb_pwm)/10.0,10000);
        break;
    }
}
void app_timer_init(void)
{
    cyhal_timer_init_cfg(&timer_obj, &tcpwm_0_group_1_cnt_0_hal_config);
    cyhal_timer_register_callback(&timer_obj, isr_timer, NULL);
    cyhal_timer_enable_event(&timer_obj, CYHAL_TIMER_IRQ_TERMINAL_COUNT,3, true);
    cyhal_timer_start(&timer_obj);
}
void app_pwm_init(void)
{
    cyhal_pwm_init_cfg(&pwm_ledr_control,&tcpwm_0_group_0_cnt_1_hal_config);
    cyhal_pwm_init_cfg(&pwm_ledg_control,&tcpwm_0_group_0_cnt_0_hal_config);
    cyhal_pwm_init_cfg(&pwm_ledb_control,&tcpwm_0_group_1_cnt_1_hal_config);
    cyhal_pwm_init_cfg(&pwm_led1_control,&tcpwm_0_group_1_cnt_3_hal_config);
    cyhal_pwm_init_cfg(&pwm_led2_control,&tcpwm_0_group_1_cnt_5_hal_config);
    cyhal_pwm_start(&pwm_led1_control);
    cyhal_pwm_start(&pwm_led2_control);
    cyhal_pwm_start(&pwm_ledr_control);
    cyhal_pwm_start(&pwm_ledg_control);
    cyhal_pwm_start(&pwm_ledb_control);
}

最终效果

网友A(2024-06-21):
用PWM控制LED灯呼吸,效果很nice。

网友B:
用PWM控制LED灯呼吸,效果很nice,不知道能不能用ke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WM控制LED灯呼吸,效果很nice,不知道能不能用keil

可以,但是配置很麻烦,参考官方文档 Infineon-ModusToolbox_3.2_b_Keil_uVision_User_Guide-UserManual-v01_00-EN.pdf链接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fineon-ModusToolbox_3.2_b_Keil_uVision_User_Guide-UserManual-v01_00-EN.pdf?fileId=8ac78c8c8d2fe47b018e0ea94b0e78f8

网友C:
很详细的配置文档

网友D:
过配置1个16位的定时器实现1ms的计时来学习TCPWM模块

网友E(2024-07-22):
源代码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