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采集信号的话在定时器中断执行还是在主函数执行好

楼主(2024-06-20):
在中断函数内执行呢,还是在中断设置一个标志位,在主函数判断后执行比较好呢?
在主函数执行能做到检测的时间间隔吗?

网友A:
两种方式都可以,具体应用哪种看应用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式都可以,具体应用哪种看应用设计。

嗯,说的对,我还是在主函数执行了。这样统一。防止错过中断。

网友B:
最好不要在中断函数内执行 这是最不明智的做法

网友C:
个人比较倾向于在主函数中进行中断处理

网友D:
想要检测时间间隔  估计就得使用定时器了

网友E:
我觉得可以在中断里边调用相关处理函数比较好

网友F:
当然不能再中断函数中执行了啊 会影响后续中断的响应的

网友G:
在主函数中执行的话 可以通过读取定时器的计数值来确定吗

网友H:
定时器中断可以保证每个周期都进行ADC转换,如果需要周期性的数据采集,这种方式很合适。

网友:
如果ADC采样速率过高,可能会导致中断过于频繁,影响系统性能。

网友I:
在定时器中断中进行ADC转换可以减少主函数的负担,使得主函数更加简洁,专注于处理其他任务。

网友J:
在中断函数内直接执行操作与在中断中设置标志位并在主函数中判断后执行,这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

网友K:
如果主循环中有耗时的任务,可能会延迟ADC采集的执行,影响实时性。

网友L:
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ISR)可能会更加复杂,需要考虑ADC转换是否完成,以及如何处理未完成的中断等。

网友M:
在主循环中执行ADC采集通常代码更简单,易于理解和维护。

网友N:
如果应用对采样精度和实时性要求较高,建议使用定时器中断执行ADC采集。

网友O:
将ADC采集任务放在定时器中断中执行,可以减少主循环的负担,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

网友P:
主函数执行ADC采集可能受主程序任务的影响,导致采集时间不固定,这对需要严格定时的应用可能不适用。

网友Q:
对于不需要精确控制采样频率的简单应用来说,这种方式足够使用。

网友R:
每次中断都有一定的开销,包括保存和恢复上下文的时间,这可能影响系统的整体性能。

网友S:
在中断中执行ADC采集不会受到主循环中其他任务的影响,保证了采集的独立性和及时性。

网友T:
如果应用对实时性要求不高,或者希望简化程序结构,可以在主函数中执行ADC采集。

网友U:
使用定时器中断可以确保ADC采样按照固定的时间间隔进行,这对于需要精确控制采样频率的应用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V:
在主函数中执行ADC采集通常代码结构更简单,易于维护。

网友W:
如果ADC读取或处理时间过长,可能会影响到主循环中其他任务的执行。

网友X:
主循环的执行间隔可能不如定时器中断精确,特别是在处理其他任务时。

网友Y:
定时器中断可以提供非常精确的时间间隔,适合需要高精度采样的应用。

网友Z:
如果你的应用相对简单,对采样频率和实时性要求不高,或者希望代码尽可能简单易懂,可以考虑在主函数中执行ADC采集。

网友R:
定时器中断执行 可以实现周期性采样,保证采样的时间间隔是固定的,这对于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非常重要。
不会阻塞主函数的执行,主函数可以继续处理其他任务,提高系统整体效率。

网友AA:
看项目需求,都可以

网友AB:
如果ADC采集后的数据处理较为复杂,可能更适合在主函数中进行,以便更好地整合数据处理流程。

网友AC:
定时器中断提供了一个固定的时间间隔,可以确保ADC采集的定时非常准确,这对于需要高时间分辨率的应用(如信号处理、闭环控制系统)非常重要。

网友AD:
在定时器中断执行ADC采样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网友AE:
如果你的应用需要精确的采样频率和高的实时性,或者ADC采集是系统中的主要任务之一,推荐使用定时器中断来执行ADC采集。

网友P:
定时器中断可以保证ADC采集在固定的时间间隔内进行,这对于需要精确时间戳的应用非常重要。

网友AD:
需要编写中断服务例程,并在其中处理ADC的读取、存储和可能的转换,这可能会使代码变得更加复杂。

网友AF:
在主函数中执行ADC采集可以更容易地与其他任务同步,便于进行复杂的数据处理和算法实施。

网友AG:
采样频率取决于主循环中其他任务的执行时间和循环的迭代速度,可能无法满足高精度或高实时性要求的应用。

网友P:
如果需要频繁或周期性采集,主函数的执行会占用CPU资源,可能导致效率低下。

网友AH:
可以根据主循环中的其他任务动态调整ADC采集的时机。

网友AD:
通过精确控制中断的发生,可以更合理地分配CPU资源,特别是在处理多任务或复杂系统时。

网友M:
对于简单的应用,或者不需要实时性采集的应用,直接在主函数中进行ADC转换可能会更简单。

网友AI:
中断驱动的ADC采集可以确保即使在主程序执行密集任务时,ADC采样也不会被错过。

网友AG:
如果需要非常严格的定时采集,应选择定时器中断。

网友AJ(2024-07-21):
主函数需要不断轮询ADC采样,可能会浪费CPU资源。

网友AJ:
如果需要周期性地采集数据,定时器中断可以确保这种周期性的准确性。

网友AK:
在主函数中执行ADC转换,可以更方便地控制转换时间和频率,不必担心中断服务程序中的其他任务干扰。

网友P:
主循环的执行频率可能受到其他任务的影响,导致ADC采集的延迟。

网友AL:
需要考虑到中断优先级、ADC转换速度、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时间等因素

网友AM:
中断服务程序通常优先级较高,可以快速响应外部事件。

网友AC:
在系统中存在多个中断源时,需要仔细管理中断的优先级,以避免中断冲突或延迟。

网友I:
主函数中执行ADC转换,无法保证每次都能在固定的时间点进行,对于需要严格实时性的应用可能不适用。

网友AN:
中断服务程序的编写和调试可能比主循环更复杂,需要仔细处理中断上下文。

网友AO:
个人更喜欢在主函数中进行中断处理,

网友AP:
主循环的执行间隔可能没有定时器中断那么精确,尤其是在处理其他任务的时候。

网友AA:
这个要看你的项目架构,两种都是可以的

网友AQ:
如果adc采集后的数据处理比较复杂,可能在main函数中做比较好,可以更好的整合数据处理流程。

网友AR:
如果你想检测时间间隔,你可能需要使用定时器

网友AS:
可以在中断设置标志位